[求助] classab输出级求助

楼主(2025-04-01):
大佬们,这是我的一个输出级电路,我想用跨导线性环、以及classab结构,来做输出级。但目前PM29、32、33 以及NM48,都不工作在饱和区,我该怎么调管子比例来让它们饱和。还有这些管子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咋样的,我对这些管子的比例关系不是很了解。求指点

楼主:
跨导线性环的两个并联的npmos 要怎么使它们流过的电流相同呢,求问

网友A:
让他们的Gate端的偏置准确,应该是你MP30 MN46的尺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们的Gate端的偏置准确,应该是你MP30 MN46的尺寸有问题

您好,我这几天试着把PM29、NM48跨导线性环的两个mos 的电流调到差不多了,这时候NM48的管子我调到了很小的值,而且很奇怪的是靠近输出端口那边的PM32一直没法饱和,这是为啥呢。还有以及您说的让gate端偏置准确是指让PM29、PM31的vgs相同吗?这该具体怎么调整。

网友B:
30 31由49控制电流,30决定32电流,31决定29电流。同样的关系存在于33与45、46,46与47,45与48。没法饱和应该是开环仿了的原因,接成闭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 31由49控制电流,30决定32电流,31决定29电流。同样的关系存在于33与45、46,46与47,45与48。没法饱和 ...

您好,1.请问闭环是如图这样连接吗,我不太懂闭环开环的差别。2.还有我按照这样的连接方式确实管子就饱和了。但是此时我强行让PM29NM48的电流近似相等的话,输出的PM32NM47的电流差距就会很大,难道是不必让PM29NM48电流相等吗。3.同时输出的增益和相位曲线也就很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1.请问闭环是如图这样连接吗,我不太懂闭环开环的差别。2.还有我按照这样的连接方式确实管子就饱和 ...

想问问大佬们,相位裕度曲线的后半段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