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怎么能够快速查找那个子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

楼主(2025-04-01):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unsuccessful.
这个是我无法运行的仿真,据了解应该是子模块 没有check and save 。但是子模块很多很多,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定位到没有check and save的子模块

网友:
log会报的,你从你看到的这一句往上搜索ERROR

网友A:
在schematic界面,选上方的check,勾选every schematic,check,再点ok,这样可以一键check所有模块,哪个模块error就看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chematic界面,选上方的check,勾选every schematic,check,再点ok,这样可以一键check所有模块,哪个 ...

好的谢谢你呀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