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楼主(2025-04-01):
想问一下各位同仁,在设计DCDC时,bandgap主要关注哪些指标?

网友A:
看输入范围PSRR。输出接的端口多不多,buffer的带载能力。还有就是功耗、温度补偿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输入范围PSRR。输出接的端口多不多,buffer的带载能力。还有就是功耗、温度补偿的需求了。 ...

谢谢好兄弟答疑,问几个问题:1、PSRR按道理指的不是ac的纹波扰动嘛,而输入范围应该是dc吧,输入应该是内部的ldo直接供给带隙的。2、带载能力的话也就是说带隙的输出Vref还得接一个buffer是吧。3、还有一般来说功耗(电流)和ppm的值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兄弟答疑,问几个问题:1、PSRR按道理指的不是ac的纹波扰动嘛,而输入范围应该是dc吧,输入应该是 ...

1. 有LDO就还好了 PSR不太重要了。2.是的 3.看你需求,一般BJT的IC给1u或2u差不多。温漂做成凹函数,一般是十几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LDO就还好了 PSR不太重要了。2.是的 3.看你需求,一般BJT的IC给1u或2u差不多。温漂做成凹函数,一般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