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 delta建模时的带外增益如何考虑?

楼主(2025-04-01):
在学习sigma delta建模时,单比特量化的带外增益要小于1.5,多比特量化的带外增益如何考虑呢,有一个范围吗?

网友A:
这个扫描一下就可以了,matlab里扫描一下MSA、max SNDR和OBG的关系

网友(点评):
谢谢,也就是说,多比特的带外增益要靠扫描获得,而没有一个像单比特一样的准则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扫描一下就可以了,matlab里扫描一下MSA、max SNDR和OBG的关系

这些都是和传递函数相关的,选择不同的滤波器函数有不同的稳定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