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ynopsys2016过程中经常出现error

楼主(2025-04-01):
新手求助!我从网盘下载的synopsys2016版本的软件,全套8.78G,下载了几个版本,都是8.78G,字节略有不同。 我的系统是redhat7.9安装vcs的过程中均会遇到install error的错误,但是我查看installer.log,看起来是解压的问题,但每次出错的位置都不一样,是我资源的问题吗。

网友A:
check the integrity of your downloaded archiv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the integrity of your downloaded archives

在找别的资源下载,但是我比较好奇,如果文档不完整的话,为什么每次日志中出现错误的情况比较随机

网友:
确认电脑没问题的话,就是资源的问题,看log提示
/bin/tar Unexpected EOF archive
说明安装的压缩包损坏。

网友:
你要看下载下来的每个文件checksum 和文档里面的是否相符, 百度网盘下载的话一定要用正规的会员或者慢慢下,不要用那种所谓的破解,那种会改文件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