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后纹波太大问题

楼主(2025-04-01):
我正在做一个SSPLL(亚采样锁相环),如图1所示是该PLL的锁定过程。
但是发现锁定后纹波比较大,如图2所示,有十几毫伏的纹波

如图3是放大后的Vctrl电压以及UP和DN信号。
请问纹波可能是哪里产生的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恳请大家解惑

图1 锁定过程

图1 锁定过程

图2 纹波太大

图2 纹波太大

图3 锁定后的UP和DOWN信号

图3 锁定后的UP和DOWN信号

网友A:
整数还是小数锁相环?小数的话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数还是小数锁相环?小数的话是正常的。

整数的

网友B:
UP和DN电流失配多少?环路滤波器几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和DN电流失配多少?环路滤波器几阶的呢

感谢回复!!UP和DN电流我看静态匹配时只有nA级别,瞬态的时候电流匹配也还不错。环路滤波器是三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