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工艺库器件端口连接求助

楼主(2025-04-01):
各位佬请解答一下以下问题:在这个bcd工艺库中nde80_hs_iso_ckt的关键参数是这样显示的,那么在实际期间里面B端和Psub端要怎么连接呀,在此多谢各位佬了

网友:
以我的经验,BCD里的器件SUB端接地,B和正常的连接一样。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你看一下pdk_doc

网友:
一般会有文件告诉你怎么连的,你看的那个是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