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设计大三在读,求学习路径指导,感激不尽

楼主(2025-04-01):
本人现在西电211集成专业大三下在读,确定之后读研选模拟ic,也报了一个模拟方向的集创赛,所以打算现在开始学模拟,也装好了cadence准备搭电路。但对小白的学习路径有些困惑,特来论坛求助:本学期才开始学模集(拉扎维的教材),还只学到第六章频率特性,我是一边学拉扎维书上的理论,一边用cadence搭电路熟悉软件呢,还是先把书上的内容学得差不多了再来搭电路?前者面临的问题一是由于尚未学完系统的理论,有些电路原理不懂;二是对cadence的环境和仿真操作一无所知,只是在网上找了个反相器的基础教程简单了解了下,试着搭了下书上第三章课后习题的电路做了DC仿真虽然出入不大,但有不一样的地方也不知如何分析,而Cadence软件使用看书学习实在太过枯燥且感觉效率低,网上教程又是上来已经搭好了的现成电路直接开始教一些仿真操作,所以顺便想问问有没有一边教如何设计电路一边教仿真操作的视频课程推荐?(不是那种简单搭个反相器的,最好是有个基本运放)后者的话就是担心时间线拉的太长,到时候书上内容看差不多了,但是动手起来一无所知,总的来说,想问下大家推荐哪种思路对提升技术更好点,然后我感觉拉扎维的书学了后也不会去设计一个电路,应该是还需要看些其他工程实用类的书籍和课程的,跪求适合小白的!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能想到要做的事就是学模集理论,用cadence搭电路实践来提升水平,如果真正为研究生阶段选方向做准备,还应该做点什么呢?希望各路武林高手能为我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
实战最好有个师兄师姐带着,如果没有建议去创新大讲堂买个实战课程学习学习

网友:
B站chris老师的模拟ic设计进阶挺好的,有助于快速入门

网友:
现在本科生都这么卷了么

网友:
我大三的时候有个模集课程设计,是个运放,工具的话可以找一些操作视频看下,其实基本就是搭电路建tb然后仿真,用到什么搜什么,tran dc ac stb这几个看下就行,电路还是得自己啃自己学,小信号模型要会画,自己不会搭的话,搜一个器件管子不多的架构,把运放有哪些参数参数搞明白,把小信号模型画出来,我记得Allen还是Gray的那本书上有个分析的例子,可以参考,最后,祝顺利

网友A:
同大三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大三 共同学习

可以的

网友B:
这都能碰到熟人啊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碰到熟人啊我去

我们在同一片互联网冲浪

网友:
其实可以进实验室学习,本科有老师做模拟吧,找个课题组做点项目,我现在就在边学边做

网友:
可以使用cadence自家的RAK来熟练软件操作

网友:
1, 要读研;2,拉扎维的书很好,但是需要结合电路,反复的看,我估计以拉扎维的书为主要参考的 icer 在工作后差不多都会看5遍以上;3,一定要有个项目跟着做,要找个师兄师姐来问,自己折腾事倍功半

网友C:
本人也是大三生,决定读研选择模拟/射频IC方向,去年我打了集创赛的模拟赛题,是设计一个运放满足各种指标。个人认为先把拉扎维的前10章看了,有个基础知识准备;然后可以利用csdn、知乎这些看看二级运放的原理、公式推导和设计流程,好像是Allen那本有讲运放设计的实例,也可以看看;cadence的仿真操作其实不难入门,你要看哪个仿真就在网上找就行了,个人认为可以设计完运放再边学边仿真;还可以看看国内硕博论文,毕竟比较好入门;如何为研究生的方向做准备其实我也不太懂,个人感觉本科就是啥都接触一下,主要还是基础知识和思维逻辑的培养,可以通过竞赛或大创自学一下,看看ieee的一些论文,试着搭建。本人也是小白,若说的不妥,还请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们模集是谁带的现在,还是彬哥吗?建议去找他直接进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是大三生,决定读研选择模拟/射频IC方向,去年我打了集创赛的模拟赛题,是设计一个运放满足各种指标 ...

非常受用,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