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BPD CDR相位锁定判断

楼主(2025-04-01):
各位老师
BBPD CDR怎么通过波形观察恢复的时钟是正确的,CDR正常工作了?
看波形时钟边沿相对数据边沿一直在跳,时钟一会快一会慢,这么肉眼看不太好判断

怎么判断多长时间后可以锁定?

网友A:
pi code基本稳定,锁定时检查时钟和数据眼图的相位,是否锁定在预期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 code基本稳定,锁定时检查时钟和数据眼图的相位,是否锁定在预期的位置。 ...

感谢大佬

设计里好像没有PI code,不过数字模块有一个cdr_rdy的标志位,cdr_rdy是0,cdr好像没有ready

用”锁定时检查时钟和数据眼图的相位“这个方法看锁定

data in是10Gb/s,1/4速率,clk是2.5GHz,用8相位去采data,因为clk是8个相位,不知道用哪个相位的时钟做眼图对比,是不是不能用2.5GHz看10Gb/s的data in啊?

如果是用2.5GHz的时钟对比1-4 MUX输出的2.5Gb/s数据的眼图,这张图看到有25ps的误差是怎么来的?

网友(2025-06-30):
也可以看得,你这相当于1/4 速率的结构,也是可以的。叠加眼图时,眼图和时钟叠在一起,时钟4相位都需要出现,选择眼图宽度为4个UI,然后叠加眼图时,不要强制叠加时间,让其在自己的位置上。应该可以看到,4个UI的眼图,然后每一个时钟采样其中一个,交叉出现。如果是这样,就说明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