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式共源共栅+classAB的SR问题

楼主(2025-04-01):
大佬们,想请教一下这个的SR由哪一个电流决定,二级的运放,我第一级cascode电流明显要小于classAB的电流,为啥我增大cascode的电流,SR反而变小了呢

网友:
你好,请问这是哪篇论文的,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增大的是宽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增大的是宽长比?

是的,电流镜复制嘛

网友:
由哪一支电流决定啊

网友A(2025-05-06):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流镜复制嘛

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我觉得SR可能被输出级限制了,cascode宽长比增大,电流增大,但是跨导线性环导致输出级的电压VGS减小,驱动能力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我觉得SR可能被输出级限制了,cascode宽长比增大,电流增大,但是跨导线性环导致 ...

目前已经解决了,跨到线性环优化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大佬,我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有的运放不用跨导线性环结构,有的会用,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