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 PO填充的问题

楼主(2025-04-02):
求问各位前辈,本人在做OD PO填充的时候发现calibre只填充的Dummy OD 但是没有填充Dummy Poly,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填充的文件里面的设置也都检查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T18工艺,谢谢回复和解答

网友:
po密度满足了

楼主:
谢谢解答。刚查了一下密度只有不到5%,这种情况下po的密度满足了就不会再填了吗?金属的密度也满足了,但是金属还会自动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