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企业名单

楼主(2025-04-02):
中国芯片领域企业名单详细汇总,设计前后端全部流程,涵盖CPU、GPU、GPGPU、FPGA等等芯片公司名单

中国芯片公司名单

网友:
前两天我试装了华大九天的EMS_EDA软件安装包,根据给定的license按照安装说明书进行了尝试,调试安装了3天,尝试了redhat6.7 redhat7.6  centos7 centOS10这四款软件在win11中VMware虚拟机内试装,尝试了各种网友提供的方案+自己的一些思路,只有centos7运行license成功但启动不了进入不了aether图形界面,可能缺少插件配置不成功,还有一点就是版本太低,操作太不流畅很费事的缘故吧,才尝试了3天,要是进口的EDA软件我安装2个小时就可成功出图形界面,可能是国产的EDA东西还是不行的缘故吧,需要进行长时间积累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