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输出级的静态电流

楼主(2025-04-02):
在做用class AB输出级的运放时,按理说 输入置0时,输出的两个管子应该弱导通,静态电流应该很小

但现在我给同向和反向接0时,输出级的电流到了1.6mA (正常工作也就2mA)左右
是我的栅极没有偏置对吗?但是就上面的p管来说,它的栅极差不多1.1~1.3V的量级,没法再调高了(受前级的限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 沒有接成closed-loop的OP,這樣看應該不準
2. 靜態電流與input voltage沒啥關係,只要你把輸出mos管size調小就可以變小,或是調整他們的gate端偏壓
3. 输出级的电流到了1.6mA (正常工作也就2mA)
    --> 印象中這是正常的

看有沒有大佬要更詳細回覆

网友B:
接负反馈看一下吧,如果输出级电流还是很大,应该是栅极偏置不太合适

楼主:
谢谢两位大佬的指点,是我之前没有理解这个推挽的意思。
现在接成 单位增益的buffer,加阶跃信号,由于悬浮电流镜导致输出级的栅压同时增大或者减小(虚段),静态电流很小(100uA量级),但是驱动能力很大(3mA左右)。见下图
波形依次为 PMOS的源端电流,输出负载上的电流,以及两个栅端电压,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负反馈看一下吧,如果输出级电流还是很大,应该是栅极偏置不太合适

是没有闭环的原因,现在做出来了(在这个贴子里),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沒有接成closed-loop的OP,這樣看應該不準
2. 靜態電流與input voltage沒啥關係,只要你把輸出mos管size ...

是没有闭环的原因,仿真也让我更加理解了您之前说的虚短的意思(具体波形在这个帖子里),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大佬的指点,是我之前没有理解这个推挽的意思。
现在接成 单位增益的buffer,加阶跃信号,由于悬浮 ...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驱动能力是怎么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驱动能力是怎么仿真的

我是接成了单位增益buffer形式进行的,同向输入端给阶跃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驱动能力是怎么仿真的

主要是仿真SR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仿真SR

楼主用的是单级运放还是两级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单级运放还是两级运放

架构是折叠共源共栅+classab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