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坛子里下的verdi2024.09-sp1怎么破解?

楼主(2025-04-02):
1patch了不行,各位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opsysMonoSlayer

试了不成功,直接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不知道方法对不对,请问有没有教程?

网友B:
用了11.16的scl么
我倒是没搞vcs,但是coreConsultant24.9是配合11.6才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11.16的scl么
我倒是没搞vcs,但是coreConsultant24.9是配合11.6才成的

linux64 package, 2024.06 version.

上面是scl version,能分享一下你的scl吗

我查过了license log,有成功checkout ,是程序自己崩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不成功,直接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不知道方法对不对,请问有没有教程?

为排除问题,先安装原始版本。再使用SynopsysMonoSlayer进行和谐,如果运行出错,看下系统环境是否对齐。如没问题,请提供log信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排除问题,先安装原始版本。再使用SynopsysMonoSlayer进行和谐,如果运行出错,看下系统环境是否对齐。 ...

首先非常感谢大佬的帮助。

以下是我试验的信息

1. verdi install log(部分):

Synopsys Installer: 5.9.0
Licensed Products communicate with Synopsys serv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oftware updates,
detecting software piracy and verifying that customers are using Licensed Product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pplicable License Key for such Licensed Products. Synopsys will use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cess to deliver software updates and pursue software pirates and infringers.

STANDALONE : verdi
INSTALLING verdi product, linux64 package, W-2024.09-SP1 version.
/bin/tar (tar (GNU tar) 1.26)

2. 未patch之前运行 Verdi :

*WARN* Verdi-Elite (Verdi)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ry to check out Verdi-Apex (Verdi-Ultra) license.

[ERROR]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Elite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3. 执行patch  ./SynopsysMonoSlayer -a

Loading files...
FN: ./platform/linux64/bin/ccdvd
CK: ./platform/linux64/bin/ccdvd
FN: ./platform/linux64/bin/SMdump
CK: ./platform/linux64/bin/SMdump
FN: ./platform/linux64/bin/dumpTbl
CK: ./platform/linux64/bin/dumpTbl
FN: ./platform/linux64/bin/edif2SymDB
CK: ./platform/linux64/bin/edif2SymDB
FN: ./platform/linux64/bin/esdb2txt
CK: ./platform/linux64/bin/esdb2txt
FN: ./platform/linux64/bin/sled2fsdb
CK: ./platform/linux64/bin/sled2fsdb
FN: ./platform/linux64/bin/lpcom
CK: ./platform/linux64/bin/lpcom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2saif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2saif
FN: ./platform/linux64/bin/vfast16
CK: ./platform/linux64/bin/vfast16
FN: ./platform/linux64/bin/diffTextDoc
CK: ./platform/linux64/bin/diffTextDoc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edit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edit
FN: ./platform/linux64/bin/dumpAbsTbl
CK: ./platform/linux64/bin/dumpAbsTbl
FN: ./platform/linux64/bin/VBIST
CK: ./platform/linux64/bin/VBIST
FN: ./platform/linux64/bin/txt2uddb
CK: ./platform/linux64/bin/txt2uddb
FN: ./platform/linux64/bin/novas
CK: ./platform/linux64/bin/novas
FN: ./platform/linux64/bin/xloc
CK: ./platform/linux64/bin/xloc
FN: ./platform/linux64/bin/nfixhier
CK: ./platform/linux64/bin/nfixhier
FN: ./platform/linux64/bin/nrun
CK: ./platform/linux64/bin/nrun
FN: ./platform/linux64/bin/netlistcom
CK: ./platform/linux64/bin/netlistcom
FN: ./platform/linux64/bin/libls
CK: ./platform/linux64/bin/libls
FN: ./platform/linux64/bin/assertEval
CK: ./platform/linux64/bin/assertEval
FN: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cov_merge
CK: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cov_merge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merge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merge
FN: ./platform/linux64/bin/verdiPlay
CK: ./platform/linux64/bin/verdiPlay
FN: ./platform/linux64/bin/verdiPerf
CK: ./platform/linux64/bin/verdiPerf
FN: ./platform/linux64/bin/symDB2map
CK: ./platform/linux64/bin/symDB2map
FN: ./platform/linux64/bin/esdbdebug
CK: ./platform/linux64/bin/esdbdebug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2ns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2ns
FN: ./platform/linux64/bin/wirom
CK: ./platform/linux64/bin/wirom
FN: ./platform/linux64/bin/ncomp_scopelist
CK: ./platform/linux64/bin/ncomp_scopelist
FN: ./platform/linux64/bin/gencom
CK: ./platform/linux64/bin/gencom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join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join
FN: ./platform/linux64/bin/vdCov
CK: ./platform/linux64/bin/vdCov
FN: ./platform/linux64/bin/rca_probe
CK: ./platform/linux64/bin/rca_probe
FN: ./platform/linux64/bin/aliasextract
CK: ./platform/linux64/bin/aliasextract
FN: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coverage
CK: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coverage
FN: ./platform/linux64/bin/spicom
CK: ./platform/linux64/bin/spicom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debug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debug
FN: ./platform/linux64/bin/ugokdb
CK: ./platform/linux64/bin/ugokdb
FN: ./platform/linux64/bin/vericom
CK: ./platform/linux64/bin/vericom
FN: ./platform/linux64/bin/testkdb
CK: ./platform/linux64/bin/testkdb
FN: ./platform/linux64/bin/vlmap
CK: ./platform/linux64/bin/vlmap
FN: ./platform/linux64/bin/nce2report
CK: ./platform/linux64/bin/nce2report
FN: ./platform/linux64/bin/waveutils
CK: ./platform/linux64/bin/waveutils
FN: ./platform/linux64/bin/nc2novasrc
CK: ./platform/linux64/bin/nc2novasrc
FN: ./platform/linux64/bin/log2fsdb
CK: ./platform/linux64/bin/log2fsdb
FN: ./platform/linux64/bin/macho2elf
CK: ./platform/linux64/bin/macho2elf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2vcd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2vcd
FN: ./platform/linux64/bin/sysProgressP
CK: ./platform/linux64/bin/sysProgressP
FN: ./platform/linux64/bin/saeutil
CK: ./platform/linux64/bin/saeutil
FN: ./platform/linux64/bin/stack_decryptor
CK: ./platform/linux64/bin/stack_decryptor
FN: ./platform/linux64/bin/xml2fsdb
CK: ./platform/linux64/bin/xml2fsdb
FN: ./platform/linux64/bin/nAnalyzer
CK: ./platform/linux64/bin/nAnalyzer
FN: ./platform/linux64/bin/txt2fsdb
CK: ./platform/linux64/bin/txt2fsdb
FN: ./platform/linux64/bin/kdbMTTest
CK: ./platform/linux64/bin/kdbMTTest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EncKeyGen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EncKeyGen
FN: ./platform/linux64/bin/esdroi
CK: ./platform/linux64/bin/esdroi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pn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pn
FN: ./platform/linux64/bin/dp_monitor
CK: ./platform/linux64/bin/dp_monitor
FN: ./platform/linux64/bin/elabcom
CK: ./platform/linux64/bin/elabcom
FN: ./platform/linux64/bin/vfast
CK: ./platform/linux64/bin/vfast
FN: ./platform/linux64/bin/upf2tdc
CK: ./platform/linux64/bin/upf2tdc
FN: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prof
CK: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prof
FN: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convert
CK: ./platform/linux64/bin/hwsw_debug_convert
FN: ./platform/linux64/bin/vpd2fsdb
CK: ./platform/linux64/bin/vpd2fsdb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recover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recover
FN: ./platform/linux64/bin/analogCalculator
CK: ./platform/linux64/bin/analogCalculator
FN: ./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CK: ./platform/linux64/bin/libucapi.so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mangle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mangle
FN: ./platform/linux64/bin/parallelWaveExpand
CK: ./platform/linux64/bin/parallelWaveExpand
FN: ./platform/linux64/bin/spicom_gb
CK: ./platform/linux64/bin/spicom_gb
FN: ./platform/linux64/bin/.powrepBin
CK: ./platform/linux64/bin/.powrepBin
FN: ./platform/linux64/bin/.powrep_worker
CK: ./platform/linux64/bin/.powrep_worker
FN: ./platform/linux64/bin/onegrep
CK: ./platform/linux64/bin/onegrep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qry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qry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sanitycheck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sanitycheck
FN: ./platform/linux64/bin/onesearch
CK: ./platform/linux64/bin/onesearch
FN: ./platform/linux64/bin/crdbMapEdit
CK: ./platform/linux64/bin/crdbMapEdit
FN: ./platform/linux64/bin/zwdutils
CK: ./platform/linux64/bin/zwdutils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extract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extract
FN: ./platform/linux64/bin/rep_wavereader
CK: ./platform/linux64/bin/rep_wavereader
FN: ./platform/linux64/bin/merge_multi_swp_fsdb
CK: ./platform/linux64/bin/merge_multi_swp_fsdb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edit16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edit16
FN: ./platform/linux64/bin/syn2SymDB
CK: ./platform/linux64/bin/syn2SymDB
FN: ./platform/linux64/bin/map2SymDB
CK: ./platform/linux64/bin/map2SymDB
FN: ./platform/linux64/bin/wavrep
CK: ./platform/linux64/bin/wavrep
FN: ./platform/linux64/bin/onefindcov
CK: ./platform/linux64/bin/onefindcov
FN: ./platform/linux64/bin/vhdlcom
CK: ./platform/linux64/bin/vhdlcom
FN: ./platform/linux64/bin/eSWdebug
CK: ./platform/linux64/bin/eSWdebug
FN: ./platform/linux64/bin/testpw
CK: ./platform/linux64/bin/testpw
FN: ./platform/linux64/bin/replay_shell
CK: ./platform/linux64/bin/replay_shell
FN: ./platform/linux64/bin/sdfin
CK: ./platform/linux64/bin/sdfin
FN: ./platform/linux64/bin/fsdbreport
CK: ./platform/linux64/bin/fsdbreport
FN: ./platform/linux64/bin/sysBusyP
CK: ./platform/linux64/bin/sysBusyP
FN: ./platform/linux64/bin/sock_client
CK: ./platform/linux64/bin/sock_client
FN: ./platform/linux64/bin/.powrep_thinworker
CK: ./platform/linux64/bin/.powrep_thinworker
FN: ./platform/linux/bin/nrun
FN: ./platform/linux/bin/onesearch
FN: ./platform/linux/bin/assertEval
FN: ./platform/linux/bin/wirom
FN: ./platform/linux/bin/fsdbpn
FN: ./platform/linux/bin/vdCov
FN: ./platform/linux/bin/fsdb2saif
FN: ./platform/linux/bin/testkdb
FN: ./platform/linux/bin/parallelWaveExpand
FN: ./platform/linux/bin/dumpTbl
FN: ./platform/linux/bin/fsdbedit
FN: ./platform/linux/bin/gencom
FN: ./platform/linux/bin/fsdbjoin
FN: ./platform/linux/bin/onegrep
FN: ./platform/linux/bin/vfast16
FN: ./platform/linux/bin/xloc
FN: ./platform/linux/bin/sock_client
FN: ./platform/linux/bin/diffTextDoc
FN: ./platform/linux/bin/nAnalyzer
FN: ./platform/linux/bin/verdiPlay
FN: ./platform/linux/bin/fsdbedit16
FN: ./platform/linux/bin/txt2fsdb
FN: ./platform/linux/bin/fsdbsanitycheck
FN: ./platform/linux/bin/netlistcom
FN: ./platform/linux/bin/aliasextract
FN: ./platform/linux/bin/txt2uddb
FN: ./platform/linux/bin/syn2SymDB
FN: ./platform/linux/bin/kdbMTTest
FN: ./platform/linux/bin/ccdvd
FN: ./platform/linux/bin/edif2SymDB
FN: ./platform/linux/bin/esdb2txt
FN: ./platform/linux/bin/elabcom
FN: ./platform/linux/bin/ugokdb
FN: ./platform/linux/bin/nfixhier
FN: ./platform/linux/bin/sdfin
FN: ./platform/linux/bin/xml2fsdb
FN: ./platform/linux/bin/analogCalculator
FN: ./platform/linux/bin/spicom
FN: ./platform/linux/bin/libucapi.so
FN: ./platform/linux/bin/vfast
FN: ./platform/linux/bin/fsdbdebug
FN: ./platform/linux/bin/libls
FN: ./platform/linux/bin/vpd2fsdb
FN: ./platform/linux/bin/log2fsdb
FN: ./platform/linux/bin/merge_multi_swp_fsdb
FN: ./platform/linux/bin/waveutils
FN: ./platform/linux/bin/SMdump
FN: ./platform/linux/bin/spicom_gb
FN: ./platform/linux/bin/novas
FN: ./platform/linux/bin/replay_shell
FN: ./platform/linux/bin/map2SymDB
FN: ./platform/linux/bin/fsdbEncKeyGen
FN: ./platform/linux/bin/nce2report
FN: ./platform/linux/bin/onefindcov
FN: ./platform/linux/bin/fsdb2vcd
FN: ./platform/linux/bin/fsdb2ns
FN: ./platform/linux/bin/fsdbextract
FN: ./platform/linux/bin/.powrep_thinworker
FN: ./platform/linux/bin/symDB2map
FN: ./platform/linux/bin/nc2novasrc
FN: ./platform/linux/bin/.powrepBin
FN: ./platform/linux/bin/fsdbqry
FN: ./platform/linux/bin/fsdbmangle
FN: ./platform/linux/bin/upf2tdc
FN: ./platform/linux/bin/esdbdebug
FN: ./platform/linux/bin/vericom
FN: ./platform/linux/bin/crdbMapEdit
FN: ./platform/linux/bin/esdroi
FN: ./platform/linux/bin/fsdbreport
FN: ./platform/linux/bin/vlmap
FN: ./platform/linux/bin/fsdbmerge
FN: ./platform/linux/bin/testpw
FN: ./platform/linux/bin/zwdutils
FN: ./platform/linux/bin/fsdbrecover
FN: ./platform/linux/bin/.powrep_worker
FN: ./platform/linux/bin/lpcom
FN: ./platform/linux/bin/vhdlcom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bin/fusa_cdpl_sdk/old/lib/linux64/libcdplpp-O.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bin/fusa_cdpl_sdk/old/lib/linux64/libcdplpp-O.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bin/fusa_cdpl_sdk/old/lib/linux64/libcdplpp-g.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bin/fusa_cdpl_sdk/old/lib/linux64/libcdplpp-g.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bin/upfim_reader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bin/upfim_reader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how_setup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how_setup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upf2tdc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upf2tdc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d2vpd.exe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d2vpd.exe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comelab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comelab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diff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diff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_fcm.exe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_fcm.exe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upfim_reader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upfim_reader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hawkpart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hawkpart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1fe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1fe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plato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plato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powerelab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powerelab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gsolver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gsolver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urg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urg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imv.distsim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imv.distsim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cm_post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cm_post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lpcom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lpcom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cs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cs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_coats.exe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_coats.exe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elab64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elab64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gl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hdlan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hdlan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elabcom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elabcom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hawkcomp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hawkcomp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dpost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dpost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ralgen.binary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ralgen.binary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fault_compiler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fault_compiler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grep.exe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grep.exe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elab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elab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_fdb_report.exe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_fdb_report.exe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create_smartmodel_lib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create_smartmodel_lib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Mdiff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Mdiff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dumpTdc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dumpTdc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plit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split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runvclp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runvclp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yn2SymDB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syn2SymDB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gpusched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gpusched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txpc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txpc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at1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bin/vcat1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bugscope/exe/HimaAppPropExtractor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bugscope/exe/HimaAppPropExtractor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bugscope/exe/HimaAppPrinter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bugscope/exe/HimaAppPrinter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bugscope/exe/HimaAppMinimizer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bugscope/exe/HimaAppMinimizer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slr.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slr.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new.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new64.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new64.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_errmsg_wrap.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_errmsg_wrap.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csolver.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csolver.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ovasimnew.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ovasimnew.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reader_common.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reader_common.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_sclLicense.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_sclLicense.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mwriter.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mwriter.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iftrans.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iftrans.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mx.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mx.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solver.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vcssolver.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ucapi.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ucapi.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wave.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wave.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ucapi_new.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ucapi_new.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mwriter_mt.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mwriter_mt.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anvhdl.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anvhdl.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selab_dyn.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cselab_dyn.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mdbNoMem.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mdbNoMem.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pyglassUC.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pyglassUC.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mdb.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mdb.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ralf.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ralf.so
FN: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ledClients.so
CK: ./platform/verdi_supp/W-2024.09-SP1/linux64/lib/libSledClients.so
FN: ./share/FsdbReader/linux64/libnffr.so
CK: ./share/FsdbReader/linux64/libnffr.so
FN: ./share/FsdbReader/linux64_gcc950/libnffr.so
CK: ./share/FsdbReader/linux64_gcc950/libnffr.so
FN: ./share/NPI/lib/linux64/libNPI.so
CK: ./share/NPI/lib/linux64/libNPI.so
FN: ./share/NPI/lib/linux64/libNPI_no_scb.so
CK: ./share/NPI/lib/linux64/libNPI_no_scb.so
FN: ./share/NPI/lib/linux64_gcc950/libNPI.so
CK: ./share/NPI/lib/linux64_gcc950/libNPI.so
FN: ./share/NPI/lib/linux/libNPI_no_scb.so
FN: ./share/dbWriter/lib/linux64/libndbWriter.so
CK: ./share/dbWriter/lib/linux64/libndbWriter.so
FN: ./share/dbWriter/lib/linux/libndbWriter.so
FN: ./share/fsdbTrans_API/lib/linux64/libFTAPI.so
CK: ./share/fsdbTrans_API/lib/linux64/libFTAPI.so
FN: ./share/fsdbTrans_API/lib/linux64_gcc950/libFTAPI.so
CK: ./share/fsdbTrans_API/lib/linux64_gcc950/libFTAPI.so
FN: ./share/fsdbTrans_API/lib/linux/libFTAPI.so
FN: ./share/fsdbTrans_API/lib/linux_gcc950/libFTAPI.so
FN: ./share/ugo/linux64/bin/ugo_dist/ugo/_internal/_ugo_core.so
CK: ./share/ugo/linux64/bin/ugo_dist/ugo/_internal/_ugo_core.so
FN: ./share/verdi_perf/lib/libperfDpi.so
CK: ./share/verdi_perf/lib/libperfDpi.so
FN: ./bin/gf_slave
CK: ./bin/gf_slave
FN: ./bin/verdiPerf
CK: ./bin/verdiPerf
FN: ./bin/gf_master
CK: ./bin/gf_master
FN: ./bin/log2transdb
CK: ./bin/log2transdb

4. patch之后运行 Verdi

rcfile = /home/xxx/novas.rc
guiConfFile (read)= /home/xxx/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guiConfFile (write)= /home/xxx/novas.conf (working directory)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只有以上信息)

5. patch之后运行 nWave

catch signal 11 (Segmentation fault)
---------------
Thread 3 (Thread 0x7ff59c603700 (LWP 54236)):
#0  0x00007ff5a89e39f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f5a89e389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0d3c7d54 in LicenseCheckUtility ()
#3  0x000000001024adeb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4  0x00007ff5b782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f5a8a1c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7ff59b747700 (LWP 54237)):
#0  0x00007ff5a8a11ddd in poll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f5aa900022 in _xcb_conn_wait () from /lib64/libxcb.so.1
#2  0x00007ff5aa901c6f in xcb_wait_for_event () from /lib64/libxcb.so.1
#3  0x00007ff5b58c4c00 in ?? () from /tool/synopsys/verdi/W-2024.09-SP1/platform/LINUXAMD64/lib/Qt5/lib/libQt5XcbQpa.so.5
#4  0x00007ff5b678fb9f in ?? () from /tool/synopsys/verdi/W-2024.09-SP1/platform/LINUXAMD64/lib/Qt5/lib/libQt5Core.so.5
#5  0x000000001024adeb in sdp_wrap_start_routine ()
#6  0x00007ff5b7826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7  0x00007ff5a8a1cb0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7ff59cd73140 (LWP 54228)):
#0  0x00007ff5a898e223 in _IO_proc_close@@GLIBC_2.2.5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f5a899926c in __GI__IO_file_close_it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7ff5a898c288 in fclose@@GLIBC_2.2.5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00001030c898 in _sys_pclose ()
#4  0x00000000102ecb82 in system ()
#5  0x00000000102da8b0 in sysiCrash ()
#6  0x00000000102daef2 in actUnexpectAction ()
#7  0x00000000102daf5f in catchSignalCB ()
#8  0x000000000f0c7a87 in IRuXUSVDCbhMj1y ()
#9  <signal handler called>
#10 0x000000000f6d4b70 in vararrayGetAt ()
#11 0x000000000f511fdd in bt7Yq6AICv67sfR ()
#12 0x000000000f6d1c0b in K2MJvUS0SnauVB ()
#13 0x000000000f63c240 in KSmjJrtmFGE89nx ()
#14 0x000000000f63d497 in Vi9wVDbIr1poz5K ()
#15 0x000000000f3b2d41 in EycxsYYhm7Aekfs ()
#16 0x000000000f3c7972 in y7DnVwpsraOlYFx ()
#17 0x000000000f3c7ec6 in q4B4ASScVBC3CiY ()
#18 0x000000000f3c96c6 in LZLo3lgWvbv8 ()
#19 0x000000000f3bfd4a in c6obzhUAjviQHlJ ()
#20 0x000000000f3c24e6 in S6d9TcUheexaJHD ()
#21 0x000000000f3c3292 in scl_lc_checkout ()
#22 0x000000000f8913d3 in snsCheckOut ()
#23 0x000000000f88e700 in sps2 ()
#24 0x000000000f88ecbc in sps105 ()
#25 0x000000000ff74757 in sps92(int, char*, char, char, char, char*, int) ()
#26 0x000000000ff761ea in sps90(int, char*, char, char, char*, int) ()
#27 0x000000000ff76657 in sps75(int, char*, char, char, char, char*, int) ()
#28 0x000000000ff77568 in _g_toolLicCkout(int, char*, char, char, char, char*, int) ()
#29 0x000000000ff77904 in toolUniqueLicCkoutByRand(int, int) ()
#30 0x000000000cf60dec in toolLicUtil_C::_toolUniqueLicCkoutByRand() ()
#31 0x000000000cf628a1 in licWaveUtil_C::do_toolLicCkout() ()
#32 0x000000000cf6260c in licWaveUtil_C::do_toolIdCkoutLic() ()
#33 0x000000000cec8562 in qProductBooter_C::toolLicCkout_nWave(toolIdent*) ()
#34 0x0000000009ae344f in waveGlobalManager_C::toolIdCkoutLicense() ()
#35 0x0000000009931bb2 in waveProdArgPass(int*, char**) ()
#36 0x000000000691bce3 in InitnWave(int&, char**, PROD_MODE_E) ()
#37 0x0000000006920e4b in debMain(prodMainStruct*, int, char**) ()
#38 0x0000000006925f6f in main ()
---------------
branchName=Verdi_W-2024.09-SP1 cnlDate=-- Sat Nov 30 20:44:57 PDT 2024 cnlEnv=Linux.0/64bit
uname(Linux FX-STATION-VM01 3.10.0-1160.119.1.el7.x86_64 #1 SMP Tue Jun 4 14:43:51 UTC 2024 x86_64)
---------------
Process Size: 1054281728 bytes
nWave detected abnormal termination.
Log information written to
/home/xxx/nWaveLog/sysinfo_Apr03_0107.tar.
Please send this file to customer support.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sysinfo_Apr03_0107.tar已经上传

log

楼主:
发重复了

网友D(2025-06-27):
我没用Sy... -a 那个, 我直接用的老的pub.. -y那个,连syn...checksum -y都没有做,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Sy... -a 那个, 我直接用的老的pub.. -y那个,连syn...checksum -y都没有做,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
能分享下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
有软件吗,我安装破解试试

网友(2025-10-26):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Sy... -a 那个, 我直接用的老的pub.. -y那个,连syn...checksum -y都没有做,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

请问能提供一下破解工具,或者说一下步骤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2025.03, 里面有一个patch目录,里面有一个snpslmd,用它覆盖安装后的那个。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786   用这个生成lic, 用pubkey1.6   其他没做任何多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