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样quantus软件算是启动了吗?

楼主(2025-04-02):
,还有想请教一下图形化界面怎么启动?-gui好像不起作用呢

楼主:
如题,gui界面打不开

网友A:
能否分享一下22版本的quantus啊

网友:
Help and Version
  -v
      Displays the version number but does not start Quantus.
  -h
      Displays this help message but does not start Quantus.
  -u
      Prints a list of command-file commands but does not start Quantus.

配置virtuoso使用,需要设置变量 export QRC_HOME= quantus的安装路径
打开layout ,可以在菜单找到Quantus的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quantusui

谢谢哥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QUANTUS231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uJDj6B42BQsDVta-mTELw?pwd=pbxm 提取码: pbxm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CfESklmEB_V1U8HTGHnTQ?pwd=hyp6 提取码: hyp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分享一下22版本的quantus啊

分享给你了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QUANTUS231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uJDj6B42BQsDVta-mTELw?pwd=pbxm 提取码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