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降低运放失调的变化

楼主(2025-04-02):
小弟仿了运放失调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发现从-40度到80度失调电压变化了6mV,我想减小失调电压的变化范围,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结构,不过一般增加静态功耗可以改善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或者就采取一般的失调消除电路,斩波自调零什么的。

网友:
增大尺寸或者AZ、chop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