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G32开发板原理图解读

楼主(2025-04-02):
 640?wx_fmt=png&from=appmsg.jpg
这是AG32 100pin开发板的原理图,可能看不太清楚,后面局部放大。这个原理图与官方版本的区别是多了一个50Mhz的有源时钟。这个主要是针对需要高精度时钟或者纯CPLD应用者增加的。
  • 供电部分:

 640?wx_fmt=png&from=appmsg.jpg
电源输入经过线性稳压器后再经过钽电容,然后通过两个磁珠分别给数字和模拟部分供电。
  • 时钟:
  • 640?wx_fmt=png&from=appmsg.jpg
    MCU这部分只能接OSC,不能当作IO使用。
    QFN32封装的例外。
    50MHz有源从PIN7输入(IO_GB), cpld的全局时钟接入。当作MCU+CPLD用的时候,这个50M有源时钟也可以从OSC_IN输入,记得INI里BOARD_HSE_BYPASS 设置成ON,就是旁路掉谐振部分。
  • BOOT:
  • 640?wx_fmt=png&from=appmsg.jpg

    默认(不接跳冒)是FLASH启动,BOOT0接高是串口下载。
  • SPI FLASH:

 640?wx_fmt=png&from=appmsg.jpg
   可以支持SPI,DSPI,及QSPI。AG32的SPI比较特殊,主要是针对flash类的存储的。如果需要支持极性设置或者全双工收发,需要CPLD部分协作完成。
  • CAN:
  • 640?wx_fmt=png&from=appmsg.jpg

   这里的CAN收发器需要5V才能工作,需要注意。另外,调试时,如果没有外加CAN设备的话,发送收不到ACK,会反复重发。
  • ETHERNET:

 640?wx_fmt=png&from=appmsg.jpg
 以太网PHY部分, 支持MII/RMII。MCU部分都接了,但是PHY部分需要通过上下拉来设置MII/RMII模式的。PHY PIN8 RXDV这个引脚,默认有上拉电阻的,RMII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