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oadpull后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5-04-02):
新手求助:

loadpull得出来的Z_opt,是朝晶体管看进去的源阻抗还是朝负载端看出去的阻抗?
换句话说,设计输出匹配网络时候,需不需要将这个阻抗取共轭,再与50Ω负载进行匹配?
另外,在ADS中自带的史密斯圆图匹配电路中,把50Ω负载和loadpull负载放在左边和右边有区别么?

网友A:
你可以参考硕士论文:

L 波段脉冲功率放大器的研制——28页

网友:
你也先把所有匹配方式设计出来,然后可以使用ADS的SP仿真看S11看反射,HB仿真看功率增益,对比不同的情况那种最优。

网友B(2025-09-19):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硕士论文:

L 波段脉冲功率放大器的研制——28页

你好,论文里面找不到这一段呀?天津大学的硕士论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论文里面找不到这一段呀?天津大学的硕士论文吗?

L波段固态脉冲功率放大器的研制
题目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波段固态脉冲功率放大器的研制
题目写错了,不好意思。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2025-10-29):
Load pull得到的阻抗Zopt,方向是从管子漏极向外部看去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