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cascode自偏置电路启动电路怎么设计啊?

楼主(2025-04-02):
而且我仿真的时候,dc扫描vdd从0到60V可以稳定电流,但是直接定VDD=60V,电路就不能稳定电流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加启动电路?但是我也不知道咋加。

楼主:
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吗?奖励个我珍藏的小网站

网友A:
这个启动电路拉扎维书12章已经给出了3种方式

网友B:
把VB1拉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电路拉扎维书12章已经给出了3种方式

那大佬知道我下面那个问题么,是不是因为缺少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VB1拉低就好了

拉低了,下面那个问题就可以结局么?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2025-12-04):
电源电压扫到60V先考虑下是不是有可能超出器件模型的工作电压范围了
这个电路是需要启动电路的,这个网上应该有很多资料,我看的是马洛贝蒂弗朗哥书里的,分静态和动态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