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ways块中的信号既当判断信号又被阻塞赋值

楼主(2025-04-02):
请问如果一个信号在always块中既用来作为这个always块if中的判断信号,又被阻塞赋值,这是允许的吗?

网友A:
可以吧,比如计数器计数到某值后清零
else if (cnt == xxx)
cnt <= x'b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比如计数器计数到某值后清零
else if (cnt == xxx)
cnt

他说的是阻塞赋值,一般用在组合电路。
always @ * begin
  if (b==1) begin
    b=0;
  end else begin
    b=1;
  end
end
如果类似这种电路,b值就会Latch,即锁存器,当然阻塞赋值也不一定是组合电路,只能说具体电路具体分析,组合电路中这么用可能锁住

网友:
不太好吧,这样自己控制自己大概是会出组合逻辑环/latch的。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想想写完出来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如果大致能想象出来的逻辑是什么,应该就没有这类的问题了。

楼主:
如果是使用“=”来赋值,那好像是会生成锁存器,而使用“<=”就没有问题,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