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运放斩波

楼主(2025-04-02):
大佬们,单电源5V到24V供电,BCD工艺,输入共模电压一直在变化,ldmos栅源电压最高承压5V,这样怎么做斩波啊,开关管栅极的时钟高低电平如果是电源电压和地的话会导致管子栅源电压超压

网友:
use level shift for BCD

BCD 需要用ldmos level shift . ldpmos , ldnmos drain 端卡高电压 .
上端 pmos 端 那边  Gate zener

下面 nmos  一般 vdd   去卡 gate
自己多想 bcd 做出 rail-rail OPA 输入端 低压 跟高压串 ,
Rail-rail 一般 p-input + n-input
另外用 iso lv mos
高电压部分用 ldmos 卡住

Bcd rail-rail OPA Lvpmos-> ldpmos -> ldnmos -> lv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