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x clocks

楼主(2025-04-02):
请教个问题, tess ent 产生的occ后面的时钟都是异步的,add_scan_mode 默认是混时钟的, pr的时候这些occ 后面的时钟都是约束的异步的,相当于没有时序检查。不同occ驱动同一条chain相当于就没有时序约束。这个后防会有问题吧?

网友A:
你这个相当于mix的scan chain, shift下按照同步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相当于mix的scan chain, shift下按照同步约束

谢谢回复,如果这个是tmax推的transition pattern是不是需要set_delay -common_lauch_captre_clock ; set_delay -allow_mulitple_common_clocks来保证caputre 的时候一个occ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