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 调试求助

楼主(2025-04-02):
有没有大佬,用过jtag进行调试的呀?
不能用openocd这样的翻译器,需要自己写task实现jtag协议,对core中的内存或者寄存器进行控制。
或者有没有用过SVT的jtagvip来调试risc_v的大佬呀!

网友A:
按照JTAG标准协议的状态跳转图,写一个jtag driver很容易吧?难点在于你要懂core手册,知道如何操作core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JTAG标准协议的状态跳转图,写一个jtag driver很容易吧?难点在于你要懂core手册,知道如何操作core的 ...

我发现 我不能让我的hart进入halt模式
然后我用abstract command方法来读取内存发现,我可以打印出我写的数据,但是我看波形的时候却发现没有数据,很是奇怪(这个是hart在running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