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端口连接的逻辑为何会和clock sequential pattern有关?

楼主(2025-04-02):
请教大家,我的设计中所有reg都是scan reg,全部串在扫描链中,但是atpg时仍然会生成clock sequential pattern。通过几次设置sequential depth对比,发现主要的相关fault点是sram端口连接到的逻辑组合电路。电路如下图所示:

以上fault点在不同sequential depth下的fault type属性如下

Fault点

fault值
Fault  type
Depth=0或1时
Depth=2时
Depth=3时

组合逻辑_D

0和1
AU.SEQ
DS
DS

reg_out/D

0和1
AU.SEQ
DS
DS

组合逻辑_GWEN

0
AU.SEQ
AU.SEQ
DS

组合逻辑_GWEN

1
DI.MEM
DI.MEM
DI.MEM

组合逻辑_CEN

0
AU.SEQ
AU.SEQ
DS

下图是sram的读写时序图
有几个疑问:
1.GWEN的stuck at 1 fault为什么是DI.MEM,是怎么在depth=0的情况下也能测到的呢?
2.对于组合逻辑_D和reg_out/D在depth=2时能测到,我的理解是测试在完成shift动作后,第一次pulse 把reg_D/SI传递到Q 通过组合逻辑_D传递到sram/D,第二次pulse 把sram/D传递到sram/Q(这个sram有write through功能),这样组合逻辑_D就是observed,请问这样理解正确吗?
3.为什么组合逻辑_CEN(stuck at 0)和组合逻辑_GWEN(stuck at 0),在depth=3时才是DS呢?是怎样的测试逻辑?
4.另外,我查看到atpg.log中ram rule checking这段似乎与depth有关,这里提到的mux是sram内部的,这个怎么理解呢?

楼主:
表格边框好像不太明显,再发一次

网友A:
请问下,sram为什么要上链呢?不单独做mbit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sram为什么要上链呢?不单独做mbits吗

这个数字模块不是顶层,顶层pad有限所以没有去做mbist。sram应该是没有在扫描链里面的(generate sram时没有打开bist功能,所以sram的数据端口没有SI SO,只有D Q),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端口相连接的逻辑会被clock sequential pattern测到,不清楚这部分的测试逻辑是怎样的。我报non scan cell,有出现一些sram内部的DFF,难道是工具把sram内部的DFF认成non scan cell,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字模块不是顶层,顶层pad有限所以没有去做mbist。sram应该是没有在扫描链里面的(generate sram时 ...

工具直接跳过sram的输入和输出reg,这个策略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