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SKILL写一个反相器

楼主(2025-04-02):
/* 创建或打开库 */
libName = "myLib"
techLibPath = "/eda/processlib/HHGRACE/350nm/BCD350GE/PDK/HG_BCD350GE_PDK_1P4M_TTOPME/models/bcd350ge_v14.scs"  ;
if(ddGetObj(libName) then
    printf("Library %s exists.\n" libName)
else
    createLib(libName techLibPath 'nil)

/* 创建原理图Cell */
cellName = "inverter"
viewName = "schematic"
cvId = schOpenCellView(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schematic" "w")
when(!cvId
    cvId = pcDefineCellView(list(
        'lib libName
        'cell cellName
        'view viewName
        'viewType "schematic"
    ))
)

/* 器件参数配置 */
pmosParams = list(
    list("w" 1e-6)    ; PMOS宽度
    list("l" 0.18e-6) ; 沟道长度
)

nmosParams = list(
    list("w" 0.5e-6)  ; NMOS宽度
    list("l" 0.18e-6)
)

/* 放置PMOS */
pmosId = dbCreateInst(
    cvId
    "/eda/processlib/HHGRACE/350nm/BCD350GE/PDK/HG_BCD350GE_PDK_1P4M_TTOPME/models/bcd350ge_v14.scs"    ;
    "phd24"            ; PMOS器件名
    "M1"               ; 实例名
    list(0:50 0)       ; 坐标(x:y)
    "R0"               ; 旋转角度
)
dbSetParamList(pmosId pmosParams)

/* 放置NMOS */
nmosId = dbCreateInst(
    cvId
    "/eda/processlib/HHGRACE/350nm/BCD350GE/PDK/HG_BCD350GE_PDK_1P4M_TTOPME/models/bcd350ge_v14.scs"    ;
    "nhd24"            ; NMOS器件名
    "M2"
    list(0:-50 0)
    "R0"
)
dbSetParamList(nmosId nmosParams)

/* 放置电源符号 */
vddId = dbCreateInst(
    cvId
    "analogLib"
    "vdd"
    "VDD"
    list(0:100 0)
    "R0"
)

gndId = dbCreateInst(
    cvId
    "analogLib"
    "gnd"
    "GND"
    list(0:-100 0)
    "R0"
)

/* 创建端口 */
inputPort = dbCreatePin(
    cvId
    "A"                ; 端口名
    "input"            ; 类型
    "left"             ; 方向
    list(-50:0)        ; 位置
)

outputPort = dbCreatePin(
    cvId
    "Y"
    "output"
    "right"
    list(50:0)
)

/* 连接线路 */
; 输入线
schHiCreateWire(cvId list(
    list(-50:0)        ; 输入端口
    list(0:0)          ; 栅极连接点
))

; 输出线
schHiCreateWire(cvId list(
    list(0:0)          ; 漏极连接点
    list(50:0)         ; 输出端口
))

; VDD连接
schHiCreateWire(cvId list(
    list(0:50)         ; PMOS源极
    list(0:100)        ; VDD符号
))

; GND连接
schHiCreateWire(cvId list(
    list(0:-50)        ; NMOS源极
    list(0:-100)       ; GND符号
))

/* 验证保存 */
schCheck(cvId)
dbSave(cvId)
dbClose(cvId)
printf("Inverter schematic created successfully in %s/%s.\n" libName cellName)

楼主:
小弟新手,在CIW中load 显示error,不知道代码有什么问题,大佬有写好的SKILL脚本吗

网友A:
一步步运行 debug不行么

网友B:
techLibpath给错了吧,不应该是model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步运行 debug不行么

skill ide里面跑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chLibpath给错了吧,不应该是model file

修改了一下,还是error,在SKILL IDE里面 有一行红色的,发楼下了

楼主:
有一行红色

有一行红色

有一行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步运行 debug不行么

请问怎么一步步run,我设置了断点,但是点了next没反应,只能lint current tab

网友:
你很多不存在的函数是生造出来的?还是你没有Load进来其他的代码呀?我这边没那些基础函数,也是跑不了的。本以为弄来一个好脚本可以玩一玩了呢 ......

楼主:
procedure(createInverterSchematic(@key (libName "myLib")
                                  (cellName "inverter")
                                  (pmosWidth 1e-6)
                                  (nmosWidth 500e-9)
                                  (length 45e-9)
                                  (vddName "VDD")
                                  (gndName "VSS")
                                  (wireLayer "M1")
                                  (purpose "drawing"))
    prog((cvId pmosInst nmosInst inputPin outputPin vddPin gndPin)
        ; 检查目标库是否存在
        unless(ddGetObj(libName)
            error("Library %s does not exist! Create library first." libName)
        )

        ; 强制打开schematic编辑窗口
        cvId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schematic" "schematic" "w")
        unless(cvId
            error("Failed to create schematic cellview")
        )
        hiSetCurrentWindow(cvId->window) ; 设置当前窗口为schematic

        ; 创建PMOS晶体管(使用analogLib标准器件)
        pmosInst = dbCreateParamInst(
            cvId
            list("analogLib" "pmos" "symbol") ; 固定器件路径
            "MP0"                             ; 实例名
            list(                            ; 参数列表
                list("W" pmosWidth)
                list("L" length)
            )
            list(0:0 2:0)   ; 坐标(x y)
            0              ; 旋转角度
            "R0"           ; 方向
        )

        ; 创建NMOS晶体管
        nmosInst = dbCreateParamInst(
            cvId
            list("analogLib" "nmos" "symbol")
            "MN0"
            list(
                list("W" nmosWidth)
                list("L" length)
            )
            list(0:0 -2:0)
            0
            "R0"
        )

        ; 创建输入端口(左侧)
        inputPin = dbCreatePin(
            cvId
            list(-3:0 0:0)   ; 坐标
            "input"          ; 名称
            "input"          ; 类型
            "R0"             ; 方向
            0.24:0.24        ; 尺寸
        )

        ; 创建输出端口(右侧)
        outputPin = dbCreatePin(
            cvId
            list(3:0 0:0)
            "output"
            "output"
            "R0"
            0.24:0.24
        )

        ; 创建VDD电源(顶部)
        vddPin = dbCreateTerminal(
            cvId
            list(0:0 3:0)
            vddName
            "power"
            "R0"
        )

        ; 创建VSS地(底部)
        gndPin = dbCreateTerminal(
            cvId
            list(0:0 -3:0)
            gndName
            "ground"
            "R0"
        )

        ; 连线操作(栅极连接)
        schCreateWire(
            cvId
            "path"
            list(
                list(-2:0 0:0)  ; 输入线起点
                list(0:0 0:0)    ; 栅极连接点
            )
            0.1        ; 线宽
            wireLayer  ; 金属层
            purpose     ; 目的层
            nil        ; isRectangle
            nil        ; isStub
            "full"     ; snapMode
        )

        ; 连线操作(输出级)
        schCreateWire(
            cvId
            "path"
            list(
                list(0:0 1:0)   ; PMOS漏极
                list(0:0 -1:0)  ; NMOS漏极
                list(2:0 0:0)    ; 输出线终点
            )
            0.1
            wireLayer
            purpose
            nil
            nil
            "full"
        )

        ; 保存并关闭
        dbSave(cvId)
        dbClose(cvId)
        printf("Inverter %s/%s created successfully!\n" libName cellName)
        t
    )
)小弟新手,可能之前那个代码不太行,这次好像都是基础函数

网友:
函数别乱用,查查用法说明再用。比如 cdsFinder 中你可以看到 dbCreatePin的用法为:

dbCreatePin(
d_netId
d_figId | nil
[ t_pinName | nil ]
[ d_termId | nil]

)
     => d_pin / nil

显然你的代码里不符合这个用法。

其他方面,你这个脚本并不需要打开窗口,所以设置当前窗口的语句多余(也不对)

网友C:
再补充:一般情况下,PDK库中的MOS管,layout是PCELL,symbol仅仅是普通cell,不需要用dbCreateParamInst,用dbCreateInst创建instance,再用 vsoSetParam 设置参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般情况下,PDK库中的MOS管,layout是PCELL,symbol仅仅是普通cell,不需要用dbCreateParamInst,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般情况下,PDK库中的MOS管,layout是PCELL,symbol仅仅是普通cell,不需要用dbCreateParamInst, ...

小弟愚钝,尝试修改了下,但是运行时报错好多未定义函数,感觉还有好多错误要改,大佬可否帮我斧正下,或者能否给小弟一份小样,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般情况下,PDK库中的MOS管,layout是PCELL,symbol仅仅是普通cell,不需要用dbCreateParamInst, ...

procedure(createInverterSchematic(@key (libName "myLib")
                                  (cellName "inverter")
                                  (pmosWidth 1e-6)
                                  (nmosWidth 500e-9)
                                  (length 45e-9)
                                  (vddName "VDD")
                                  (gndName "VSS")
                                  (wireLayer "M1")
                                  (purpose "drawing"))
    prog((cvId pmosInst nmosInst inputNet outputNet vddNet gndNet)
        ; 检查目标库存在性
        unless(ddGetObj(libName)
            error("Library %s does not exist! Create library first." libName)
        )

        ; 静默创建原理图(不打开窗口)
        cvId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schematic" "schematic" "w")
        unless(cvId
            error("Failed to create schematic cellview")
        )

        ; 创建PMOS实例(标准symbol)
        pmosInst = dbCreateInst(
            cvId
            list("analogLib" "pmos" "symbol")
            "MP0"
            list(-1.0:1.5)  ; 坐标
            "R90"           ; 旋转方向
            1.0            ; 缩放比例
        )
        vsoSetParam(pmosInst "w" pmosWidth) ; 设置参数
        vsoSetParam(pmosInst "l" length)

        ; 创建NMOS实例
        nmosInst = dbCreateInst(
            cvId
            list("analogLib" "nmos" "symbol")
            "MN0"
            list(-1.0:-1.5)
            "R270"
            1.0
        )
        vsoSetParam(nmosInst "w" nmosWidth)
        vsoSetParam(nmosInst "l" length)

        ; 创建网络系统(符合cdbCreatePin规范)
        inputNet = cdbCreateNet(cvId "input")
        outputNet = cdbCreateNet(cvId "output")
        vddNet = cdbCreateNet(cvId vddName)
        gndNet = cdbCreateNet(cvId gndName)

        ; 创建输入输出端口(修改后的)
        dbCreatePin(cvId inputNet "input" "input")
        dbCreatePin(cvId outputNet "output" "output")
        dbCreatePin(cvId vddNet vddName "inputOutput")
        dbCreatePin(cvId gndNet gndName "inputOutput")

        ; 连接PMOS
        cdbCreateConnTerm(
            pmosInst
            "g"    ; 栅极
            inputNet
        )
        cdbCreateConnTerm(
            pmosInst
            "d"    ; 漏极
            outputNet
        )
        cdbCreateConnTerm(
            pmosInst
            "s"    ; 源极
            vddNet
        )

        ; 连接NMOS
        cdbCreateConnTerm(
            nmosInst
            "g"
            inputNet
        )
        cdbCreateConnTerm(
            nmosInst
            "d"
            outputNet
        )
        cdbCreateConnTerm(
            nmosInst
            "s"
            gndNet
        )

        ; 自动布局连接(替代手动走线)
        schCheck(cvId)
        schCheckConnections(cvId)
        schCheckAndSave(cvId)

        dbSave(cvId)
        dbClose(cvId)
        printf("Inverter %s/%s created with PDK standards.\n" libName cellName)
        t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般情况下,PDK库中的MOS管,layout是PCELL,symbol仅仅是普通cell,不需要用dbCreateParamInst, ...

另外还想请教下,能否把一个画好的电路图转化成SKILL脚本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想请教下,能否把一个画好的电路图转化成SKILL脚本呢?谢谢~

可以用dbWriteSkill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dbWriteSkill函数。

大佬好,dbWriteSkillWithLib转写后的代码并没有定义器件和连线的函数,加载后还报错,请问是没有加载一些库函数吗,所以才说没有定义变量unbound variable - dbD_NewLibNameForDump?该咋办呐

加载后报错

加载后报错

转写成SKILL的代码

转写成SKILL的代码

网友:
贴的图看不清楚呢

网友C:
你可以先只些一个cellView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只些一个cellView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只些一个cellView试试

回复图片被吞了,不会写cellview,,,求大佬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图片被吞了,不会写cellview,,,求大佬指点

让你编写一个cellView的代码,是说用那个只输出一个cellView的函数

dbWriteSkill( dbOpenCellViewByType("mylib" "INV" "schematic") "INV.il" "w" "6.1")

注意,单元应该以读的模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编写一个cellView的代码,是说用那个只输出一个cellView的函数

dbWriteSkill( dbOpenCellViewByType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编写一个cellView的代码,是说用那个只输出一个cellView的函数

dbWriteSkill( dbOpenCellViewByType ...

这样直接写转SKILL都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编写一个cellView的代码,是说用那个只输出一个cellView的函数

dbWriteSkill( dbOpenCellViewByType ...

找到原因了,代码格式不对,转写代码要加入cvId,要不然参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编写一个cellView的代码,是说用那个只输出一个cellView的函数

dbWriteSkill( dbOpenCellViewByType ...

但是,load时候提示cant access file,一步一个错大佬知道怎么改权限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load时候提示cant access file,一步一个错大佬知道怎么改权限不?

找到原因了,load错文件名了

网友:
找到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Write的文件在当前路径下,但是你的SKILL PATH可能不包含当前路径。加./明确指定一下

load("./INV_12")

原来如此,谢谢大佬,现在load显示t,应该是load成功了,奇怪为什么WriteSkillWithLib就不行,如果想自动创建新的库并自动创建新的Cellview有没有方法呢?求大佬指点

网友C:
带WithLib的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我为了简化问题,建议你直接用那个不带WithLib的。
现在行了,可以再研究研究之前的代码哪里不对了。
能贴文本就好了,如果只能拍照片,可以把文本信息复制到文本编辑器里,并且不要让编辑器太宽,自动换行,这样拍出来文字大些,还能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WithLib的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在遇到问题时,我为了简化问题,建议你直接用那个不带WithLib的。
现在行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