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升压level shifter的电容作用

楼主(2025-04-02):
这是一个升压的level shifter,输入D给GND-VS的高速周期信号(213ps),GND=0,VS=0.85,GS=0.124,VDD=1.1,我本来推测电容C的作用是用于减小传播延时,优化占空比的作用,但是发现当我去掉电容C在相同条件下仿真发现占空比会比带电容的更好,我猜测可能是输入电压域的range小于输出电压域的range,我就又跑了三个case,其中case1:VS=0.95,GS=0.15
case2:VS=1,GS=0.15
case3:VS=0.95,GS=0.35
三种case的输出电压域range相比于输入电压域range越来越小,仿真得到输出OUT_TRUE的占空比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如果去掉电容,跑同样的case,输出OUT_TRUE的占空比相比于带电容的情况更好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电容到底起了什么作用,难道只是减小传播延时吗,但总功耗和静态功耗都增加了,也消耗了版图面积,这感觉得不偿失

楼主:
修改一下,给的高速周期信号周期是312ps,不是213ps,不过感觉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A:
P1 p2 当电阻吗?  有些level shift 会串电阻

but n1 n2  ??

感觉 电容式 电压叠加, 像当 inv  0-> 1  level_shift 会拉高 , 但  charge Pump 中电容有顶特性 ,  0-> 1 时   电容正端会被顶一下 抬高 ?

网友B:
y应该是前馈,提高速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 p2 当电阻吗?  有些level shift 会串电阻

but n1 n2  ??

这个电路我是和经典6管的LS对比,这个电路结构静态功耗和占空比会更好,而且经典6管的结构好像一般都是只变换一个电压域,这个电路GND->GS,VS->VDD,一次性换了。

电容那块我根据耦合,OUT1和I1的输出是同相的,应该就是加速OUT1的建立,减小传输延时,占空比我认为应该也会更好,但实际测试发现这个电路结构没加电容占空比会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y应该是前馈,提高速度用的。

说的是电容C吗
是提高速度,大佬觉得有没有提高占空比的作用,我仿真没出来发现没有,可能是这个结构的上拉下拉传输路径是一致的,对称性更好,但这个升压结构会存在单边竞争的现象(可以根据管子的电平变化发现),降压的ls电容就有提高占空比作用,也许是降压的电路结构更对称,输入也是类似差分的输入,电容也是OUT1,OUT2都分别和输入连接了电容

网友B:
占空比肯定是电路越对称越好,加了电容应该会破坏占空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肯定是电路越对称越好,加了电容应该会破坏占空比的。

为什么会破坏占空比呢,我的理解是OUT1跟随输入耦合,只要OUT1能在输入停止变化之前,OUT1电压超过I5的trigger点,然后只要保证输入的占空比是50%,输出的占空比理论上也能保持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破坏占空比呢,我的理解是OUT1跟随输入耦合,只要OUT1能在输入停止变化之前,OUT1电压超过I5的tr ...

差分电路中某个节点的负载电容比对面节点大,对称效果就被破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电路中某个节点的负载电容比对面节点大,对称效果就被破坏了啊。

...

大佬,这个电路传0,传1的路径都是同一条,比如OUT1这个输出节点,OUT1抬高和拉低都是左半边就能进行,不像传统结构传0传1路径不一样,我现在可能知道为什么case变化占空比变好的原因,为什么占空比不好的原因了,后面我还需要验证一下

就像我前面说的OUT1跟随I1的输出,只要翻过I5的trigger点,就可以让占空比能和I1输出差不多,但这块电路的I1输出不是理想的(存在单边竞争情况),所以加了电容输出那一块的占空比就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