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一种可以几乎无损传输电压的开关电路

楼主(2025-04-02):
之前只用用过传输门之类的控制电流,但今天试了下控制单元,结构分析导通后电压幅值完全变了

网友:
几乎无损很难做到,用bootstrapped switch倒是可以保证一个很好的线性度,可以试试,一般是SAR ADC输入sampling用的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