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五管OTA相位裕度

楼主(2025-04-02):
理论上来说,五管OTA有一个主极点(输出极点),一个镜像极点和一个零点,且镜像极点和零点成两倍关系基本可以抵消,那么电路的相位应该就会下降90°,但实际上用gm/id法设计了一个五管OTA后,其工作点等均正常,但ac仿真看phase和dB20时发现其几乎没有相位裕度,请问是啥情况呢? 还是说不应该用ac仿真来看??

网友A:
CL是否太小,增大CL把主极点往前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是否太小,增大CL把主极点往前推就好了

谢谢你的回复! 将负载电容给大点确实可以使主次极点分离,实现这个图中的效果。 但问题还是如我上面所说:五管OTA有一个主极点一个次级点以及一个零点,其中零点频率为次级点频率两倍处。而一个极点能使相位下降90°,一个零点能使相位上升90°,但为什么我的相位最终还是停在了-180°的位置,并没有体现出零点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将负载电容给大点确实可以使主次极点分离,实现这个图中的效果。 但问题还是如我上面所说 ...

这个分析没有问题,但是仅限于频率较低。这个电路一共有三个LHP,两个LHZ,一个RHZ,一个输出端的主极点,左半平面的镜像极点和零点,对管源极那里有一对左半平面的极点和零点,频率是差不多的,也是抵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由对管Cgd形成的RHZ,在gm/Cgd,相位-90°,+20dB/dec,所以最后会有180°的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