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摆率SR求助

楼主(2025-04-02):
想问一下,为啥gmid设计出来的sr会小特别多呢?明明Ids5/Cc理论上能算出100M,我给的ids5有117uA,就算输出的电容再大也不至于低到13.多V/us叭,求指教。第二级电流也有3倍了。(五管OTA二级运放结构)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A:
你去拿第二级的输出电流处于负载看是不是和摆率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拿第二级的输出电流处于负载看是不是和摆率相等

不一样哦

网友:
感觉书上说的 不是很准 以前都是算第一级的内部摆率 其实真是仿真由于第二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