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信号跳转

楼主(2025-04-03):
Verdi上双击信号有些可以跳转driver有些不可以,为什么?我确认不能跳转的信号有正常驱动;(如果是所有信号不支持trace driver就算了,咋还区别对待呢!)

LOAD是可以的,就是无法追踪DRIVER,尝试了直接双击,选中信号后ALT+SHIFT+D,直接点击左上方 D 小图标;都不可以,崩溃崩溃
Verdi版本

网友A:
1 .patch不完全
2 .工作目录下有旧版工具残留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atch不完全
2 .工作目录下有旧版工具残留文件

感谢!第一条不太理解,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我问了同事,因为只有个别模块的输出信号不可以trace,他说是因为设计代码写法的关系,但是具体原因他也不清楚;请求知道的大佬解释一下~than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第一条不太理解,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吗?我问了同事,因为只有个别模块的输出信号不可以trace,他说 ...

看你说崩溃崩溃还以为软件崩溃了,你看看是不是追到primitive了,或者试试三步法仿真的elaboration阶段加-debug_access+all 选项

网友B:
双击以后没反应就去点message查看,有些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以后没反应就去点message查看,有些是这样的

看了message里,也是没有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说崩溃崩溃还以为软件崩溃了,你看看是不是追到primitive了,或者试试三步法仿真的elaboration阶段加 ...

追到primitive了”应该是这个原因,追踪信号uart0_pclk的实际driver是

这种写法,这个模块直接双击是可以看到cm0p_acg模块内容的,但是模块里面的内容进一步追不到了。感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