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在运行urg命令会报错

楼主(2025-04-03):
有大佬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vcs_urg报错

vcs_urg报错

网友A:
看第一个报错  路径中有  test_IT
后面的module设置路径中没有 test_IT
查一下这个路径是怎么引入进去的

试试   env | grep test_IT  看看哪个环境变量有test_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个报错  路径中有  test_IT
后面的module设置路径中没有 test_IT
查一下这个路径是怎么引入进去的

不好意思,大佬 我module show的file不对,这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A:
看第二个prepend path 的路径  看起来不太对,像是没加空格,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二个prepend path 的路径  看起来不太对,像是没加空格,连上了

setenv        VCS_HOME             /tools/synopsys_t/test_IT/vcs/T-2022.06-SP2-7
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
prepend-path  PATH                 $env(VCS_HOME)/bin
prepend-path  PATH                 $env(VCS_HOME)/bin/tools/synopsys_t/test_IT/vcs/T-2022.06-SP2-7
prepend-path  LD_LIBRARY_PATH      $env(VCS_HOME)/amd64/lib

这是我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二个prepend path 的路径  看起来不太对,像是没加空格,连上了

setenv        VCS_HOME             /tools/synopsys_t/test_IT/vcs/T-2022.06-SP2-7
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
prepend-path  PATH                 $env(VCS_HOME)/bin
prepend-path  PATH                 $env(VCS_HOME)/bin/tools/synopsys_t/test_IT/vcs/T-2022.06-SP2-7
prepend-path  LD_LIBRARY_PATH      $env(VCS_HOME)/amd64/lib

内容是这样的

网友:
prepend-path  PATH                 $env(VCS_HOME)/bin/tools/synopsys_t/test_IT/vcs/T-2022.06-SP2-7

这个路径看起来不太对。删除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