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CD工艺和cmos工艺在版图上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5-04-03):
如题,请问BCD工艺和cmos工艺在版图上的区别在哪?我发现实际的器件都是pmos和nmos呀,但是大家好像认为这两种工艺是截然不同的体系。

网友:
b 是bipolar  c是cmos d是ldmos 只用到mos管 没用到三极管和高压管 就是普通cmos工艺 没区别 普通工艺可没有高压管 横向bjt

网友:
我看来就是多了不同的ring来提高电位其他和普通的cmos没得区别,当然你要说什么高压低压之类的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网友:
1、BCD工艺和cmos工艺在版图上的区别就是BCD多了高压dmos和BJT,另外BCD工艺有普通cmos和高压隔离cmos
2、两种工艺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体系,BCD工艺主打耐高压,设计时基本会选用带隔离的mos,适用于高性能模拟设计和电源管理芯片,而普通cmos工艺应该在目前的市场上找不到了,至少我没见过单独的cmos工艺,都是bicmos、BCD和小工艺finfet为主

带高压隔离的七端mos

带高压隔离的七端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