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判断一个不规则shape是否有地方与一个instance的相同层次重叠的函数

楼主(2025-04-03):
如题,假设我现在有个GT层做的多边形,我要判断其是否与我的管子的GT栅有交叠,我要用什么函数去判断呢?感谢!

网友A:
管子的gt和多边形的gt你自己确定分开,能识别到,然后rule里面用INTERACT语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gt和多边形的gt你自己确定分开,能识别到,然后rule里面用INTERACT语法判断 ...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是需要用skill脚本来判断,不是drc的

网友:
在这个GT层的bBox搜索管子的图形,然后用如下逻辑来判断file:///C:/Users/22453/AppData/Local/Temp/%E4%BC%81%E4%B8%9A%E5%BE%AE%E4%BF%A1%E6%88%AA%E5%9B%BE_17436694694760.pngfile:///C:/Users/22453/AppData/Local/Temp/%E4%BC%81%E4%B8%9A%E5%BE%AE%E4%BF%A1%E6%88%AA%E5%9B%BE_17436694694760.png,但是skill处理的东西太多的话很容易卡,用drc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