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as输入文件没有仿真model,输出rdson为什么和输入的channelR还不一样呢?

楼主(2025-04-03):
输入文件只有金属通孔等的电阻率,厚度信息,还有lvs rule,以及model.config里一个前仿给的rdson算出来的沟道电阻率,也就是channelR,跑完结果给出来的,除了各金属层的寄生电阻,发现channel rdson也比model.config里设定的channelR稍大了一点,不懂大的那点polas是怎么算出来的。

另外感觉polas跑的比r3d要慢,难道是polas自己仿真出来的?但也没有仿真model吧,还是加上后仿的?但后仿的和单独提取的寄生不会重复吗?

网友A:
polas内嵌了华大九天的提寄生工具模块,channel rdson肯定有偏差,但不会太大,你要看total width是不是和你电路一致,你这个model cfg设置是新加的flow吗?有两三年没用过,之前记得需要gds数据,itf,map文件,lvs rule,然后坐标,channel rdson在gui界面填写,设置之后直接仿真,速度上比R3d要快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as内嵌了华大九天的提寄生工具模块,channel rdson肯定有偏差,但不会太大,你要看total width是不是和 ...

可能我哪里理解的不对,我的意思是,channel rdson不是我们前仿出来填到polas里的吗,polas主要负责计算金属,通孔的寄生电阻,但polas报告除了金属和通孔的寄生电阻,单纯器件的channel rdson也会比我们填到程序里的稍微大一点点,不清楚这个rdson的差别polas是怎么算出来的,提供给软件的主要是gds,lvs rule,包含金属,通孔电阻率,厚度的itf,map file,没有器件的model,也没有其他工艺相关的信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哪里理解的不对,我的意思是,channel rdson不是我们前仿出来填到polas里的吗,polas主要负责计算 ...

前仿真给的单管的沟道电阻,填到工具里的要*total wdith,一般差个零点几毫欧是有可能的,工具是会根据提供的数据计算的,有误差能理解,只要total width对的,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as内嵌了华大九天的提寄生工具模块,channel rdson肯定有偏差,但不会太大,你要看total width是不是和 ...

说到total width,polas给的结果里total w确实也比版图里少了几个um,想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啊,我们看了版图没问题,polas的lvs log里器件尺寸也对,但结果就是少了一点点,请问这种问题会导致ron和电流密度分布失准吗?我们同时跑了r3d,r3d的total w是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到total width,polas给的结果里total w确实也比版图里少了几个um,想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啊,我们看了版图 ...

这和工具的算法有关系吧,我好久没用了,如果误差是你单管width的倍数,可以看看可视化界面你管子是不是都仿真到了,实在不行你找他们AE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工具的算法有关系吧,我好久没用了,如果误差是你单管width的倍数,可以看看可视化界面你管子是不是 ...

好谢谢,不是倍数,是只少了一点点,total w大概400000微米,polas给的比我们实际版图上的,总total w只少了几个微米,也找不到原因,我们就认为polas其他结果是准的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