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简并点仿真

楼主(2025-04-03):
带隙结构如图所示,用了网上说的在输出端加电压源看电流为0的方法和在运放输出端开环加电压源扫描电压的方法。两种方法在加启动电路和不加启动电路下跑出来结果都一样,电流为0的只有一个点,电压交叉的也只有一个点。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至少都会有2个简并点吗?

网友(2025-08-10):
我也是,请问你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1,电路不清楚,看不出来连接关系, 2,最左边应该是启动电路吧? 3, bandgap core头顶的两个电阻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