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电流镜连接

楼主(2025-04-03):
麻烦问下各位大佬,这两个管子之间点亮的黄线为什么在layout上可以不进行连接,也可以过LVS,好像能有点想明白,又感觉不太明白

网友A:
LVS rule开启了 LVS REDUCE SPLIT GA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开启了 LVS REDUCE SPLIT GATES

所以不连也是没问题的是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不连也是没问题的是嘛

从逻辑上看是没问题,但高频高速情况下可能有其他考虑,建议问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逻辑上看是没问题,但高频高速情况下可能有其他考虑,建议问一下电路 ...

好的 感谢

网友:
理论上来说lvs不应该开启这个选项,如果版图不进行连接,电路需要把中间节点的线分段命名,比如net*<0:11>。
一般不进行连接性能更好,寄生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