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cascode电流镜Vb设计

楼主(2025-04-03):
用第二种方式产生Vb相对于第一种的优点有哪些呢?

网友A:
右边,能够抵消一点背栅效应。

网友:
右图是左图的实际实现方式,可以看下张鸿b站的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能够抵消一点背栅效应。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