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stb相位裕度有点奇怪

楼主(2025-04-03):
rt,lz在做一个ldo的练习,在添加电容c1加强瞬态响应之前stb(iprobe在输出点和M11之间)都是正常的,加上c1后stb的相位裕度就变得很奇怪了,开始的点在奇怪的位置,请问下大佬们这是什么愿意呢

网友A:
得先仿仿c1这条正反馈环路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先仿仿c1这条正反馈环路是否稳定。

后续仿了下瞬态,确实是振荡的,而且对电容值很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仿了下瞬态,确实是振荡的,而且对电容值很敏感

在M24的栅极仿stb。
最好还是算一算这个正反馈环路的 环路增益表达式,明确零极点布局,才能知道怎么确定值使得环路增益小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