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coresight ETF寄存器求助

楼主(2025-04-03):
各位大佬,最近在学习ARM coresight,看的是SOC-600版本的,里面对ETF的一个寄存器有点儿疑惑。Formatter and Flush Control Register, FFCR(0x304)里面的bit10和bit9

(1)bit10 TrigOnFl中说到的如果该flush是在ATB master端发起的,该功能将会失效。那么什么时候flush才会被master端发起呢? 还是说只是该组件具有master接口就算master端?我觉得是当ETF配置为HWF模式的时候对他的下游算是master,然后下游发起的flush传递到他后,他再往上游发送flush时才会被算出由master端发起的flush,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另外通过该配置产生的trigger event会有什么实际应用场景ne1,我目前好像只觉得他会多在ATB数据流中插入一个atid=0x7d和atdata=0x0罢了,还有别的应用场景吗?
(2)bit9 TrigOnTrigEvt中的意思是当收到上游发送过来的atid=0x7d和atdata=0x0时,自己在数据流中再插入一个trigger(我理解这个trigger依然是atid=0x7d和atdata=0x0),那他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呢? 因为里面说到了只能在CB模式下该bit才会生效,那此时数据已经存储起来了,也只能当做一个数据来看了吧,还会引入什么别的功能吗?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A:
一起讨论一下。1.ETF不同模式,我记得不同模式有不同存储能力,flush本质是将所有数据路径上缓存的trace数据都排空用的。所以MASTER口就是下游来的。2.trigger event这个需要结合CTI来看,有时候硬件上实现需要结合core来看。3,id未7D,可以搜索一下技术文档,有特殊含义。具体含义不记得了。好像是数据分段用的

楼主(2025-05-30):
引用 网友A:
一起讨论一下。1.ETF不同模式,我记得不同模式有不同存储能力,flush本质是将所有数据路径上缓存的trace数 ...

谢谢回复!
1.我这里测试的结论是假设A为上游,B为下游,且A为顶端不再有别的上游,那么B为发起flush的master,此时配置A中的TrigOnFl后,A收到了B发过来的flush请求并完成后会产生一个trigger event,好像与这一bit的描述不太符合?
2.我这边儿找到的含义是说,如果id=0x7d的时候,接收到这个数据包的其他组件可以认为此时自己收到了一个trigger event。我好奇的点是这时就算收到了一个trigger event,对于CB模式下的ETF组件又能够通过这个trigger event引发其他的什么功能呢? CB模式本身已经是整条数据传输通路的重点了好像?还是说这里只是ARM留的一个口子,方便我们根据这个功能再加一些自己额外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1.我这里测试的结论是假设A为上游,B为下游,且A为顶端不再有别的上游,那么B为发起flush的ma ...

是的,我理解是一个口子,软件可以灵活用。硬件上,或许也可以用来做些其他操作的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理解是一个口子,软件可以灵活用。硬件上,或许也可以用来做些其他操作的标志。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