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想问问有没有大佬有电压驱动模式的LVDS相关资料,或者做过电压驱动模式的LVDS

楼主(2025-04-03):
最近在做一款电路,是电压驱动模式的LVDS,想知道电压驱动模式和电流驱动模式的好处和坏处,网上LVDS的资料全是电流驱动模式的LVDS,根本没人说电压驱动模式,来个大佬救救我吧

网友A:
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电压驱动频率低的时候功耗小。
IEEE的这个文献分析了不同模式的电路,但是电路结构不是特别清晰,只有简化图,你可以参考下。Architecture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Low-Power LVDS Output Buffer for High-Speed Applications

网友:
现在主流都是电流模把,频率可以比较高,就是功耗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下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