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ia孔和寄生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5-04-03):
知道多打Via孔可以减少寄生电阻,但是一直不太明白其中的原理 QAQ

网友:
两根一样的电阻并联在一起,阻值变成一半

网友:
找本半导体器件物理书看看

网友:
....两根水管,中间用同样大小的吸管连接,一根吸管快还是多根吸管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