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求助

楼主(2025-04-03):
小弟搭了个斩波运放,理论上运放做了斩波以后再经过低通滤波会减小失调,小弟跑完mc后发现图中A点和B点(也就是运放的输入端)的失调确实降低了,但是斩波开关前的C点和D点的失调还特别大,想问问各位大佬这两点的失调理论上可以消除吗,根据仿真结果看我这个斩波运放做的对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教教小弟啊

楼主:
是不是我问题描述的不清楚,怎么没有大佬愿意解答啊

网友A:
C和D不是你的输入信号端吗?哪来的offset?你的电路还有别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和D不是你的输入信号端吗?哪来的offset?你的电路还有别的连接?

您好,C接的是参考电压,D接的是某一点反馈回来的电压,我现在就想让C点和D点的电压相等,但是对运放做了斩波后发现只是A和B两点的失调被消除了,C和D两点的误差和原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