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集成skywater-pdk 130nm

楼主(2025-04-03):
skywater-pdk 130nm应该如何安装,直接make

make成功后,如何集成到virtuoso

make后提示安装成功

网友A:
提示信息说,敲入命令 conda activate skywater-pdk-scrip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信息说,敲入命令 conda activate skywater-pdk-scripts

conda activate skywater-pdk-scripts执行后,如下图进入1个环境,后续应该怎么使用呢,尤其是和virtuoso联动

网友B:
这个是给数字用的。Cadence有专门给skywater的PDK,要去Cadence的官网下载

网友C:
我不太熟悉这个 PDK , 但一般的做法是先看 docs 里的介绍。PDK 在安装的时候一般会让你运行一个配置脚本,在运行这个脚本的过程中你来具体选择构成PDK 安装实例的各种组件、以及 Metal Schema 等等,选择好了之后配置脚本会根据你的选择来生成一套符合你选择的 PDK 安装实例。然后就按照 docs 里的说明去配置 Cadence 就可以了,如果说还需要跟 Cadence 有更深入的融合,一般来说需要在  .cdsinit 里加入对某个 skill 脚本的调用。 .cdsinit 就是 Cadence 启动时执行的初始化skill 脚本,在Cadence 之外的其他工具的融合脚本一般都在 .cdsinit 里被调用。你的PDK实例具体应该怎么调用得查你的 docs ,一般都会有类似 How to setup PDK 或者 PDK User Guide 这样的文档在 docs 目录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熟悉这个 PDK , 但一般的做法是先看 docs 里的介绍。PDK 在安装的时候一般会让你运行一个配置脚本, ...

没有看到这种文件

网友:
I think you should get the SKY130 Process Design Kits from Cadence web site.

The one from github is supposed to be used with open source EDA tool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给数字用的。Cadence有专门给skywater的PDK,要去Cadence的官网下载

请问谁能上载 Cadence 官网的 PDK 吗 ? 这样大家伙们都能直接从百度网盘下载下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