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sign ware的综合时序问题

楼主(2025-04-04):
请教下各位大佬,最近在设计里调用了design ware的除法器模块,流水线设置为6,用simc 55nm的工艺库以50mhz的频率进行综合自己的整个设计,结果report_timing时发现最长的路径就是除法器模块,综合出来余量是0。单独综合除法器模块的话,余量有2.7,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report_timing -delay max看看看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timing -delay max看看看路径?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