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 如何分析是哪些寄生电容的影响呢?

楼主(2025-04-04):
想通过优化寄生RC来改善后仿结果,请问如何分析哪些寄生的影响呢?
我想到一种方法,PEX时Extract Exclude Nets,这样是不提取该Net与其他所有net的寄生了吗?

网友A:
是的呀。

除了Exclude外,还可以自己直接修改网表,注释掉一部分电容。

网友(2025-06-22):
引用 网友A:
是的呀。

除了Exclude外,还可以自己直接修改网表,注释掉一部分电容。

请问,能屏蔽CC吗,好像没看到有,我知道可以屏蔽C。

网友:
使用 PEX NETLIST SELECT FILE  语句,你可以精确控制每一个 net 是提 R、C(即平常所说的 C+CC)、CG(即平常所说的 C)、RC、RCC 或者不提寄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