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wk Analysis Fusion是什么

楼主(2025-04-04):
如题所述,请问各位Synopsys Download Center的RedHawk Analysis Fusion是什么,其和用于后端IR Drop分析的Redhawk是一样的吗?

网友A(2025-05-12):
我也挺好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挺好奇的

我尝试安装了一下,套件里面大概是这些,不过我只接触过ansys之前用来跑IR的redhawk,略微知道ansys em,这两个应该对应上面的2和4.
另外拿跑IR的rh analysis fusion来说,感觉就是ansys 2022R2的安装包套了一个壳,安装出来的目录都差不多。

doc手册也完全类似,user manual就是2022R2的。
其他的软件我没有去探究了

网友B:
You can find the info on the website:

In-Design Power Integrity Analysis and Fixing
RedHawk™ Analysis Fusion integration with IC Compiler II™ and Fusion Compiler™ introduces in-design power integrity analysis and fixing capabilities in designers' flows offering signoff accuracy results during the physical design step.  Designed to help block-level and top-level engineers converge on their challenging power integrity requirements, the industry’s most used RedHawk signoff engines are leveraged to enable physical designers to analyze and modify their design all within the same environment.

IC Compiler II and Fusion Compiler with RedHawk Analysis Fusion provide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 created for physical designers to do in-design rail analysis and repair
Includes common analysis features such as connectivity checks and static and dynamic analysis coverage, with and without vector
Leverages automatic in-design rail fixing capabilities including PG augmentation and missing via insertion
Easy-to-learn,  easy-to-use
Reduces the pains related to manually translating results from rail analysis and applying fixes in physical design through RedHawk Analysis Fusion automatic setup
Run early-and-often to reduce overall schedule time and iterations
Quickly visualize IR drop maps in the implementation cockpit and do immediate what-if analysis for accelerated debugging
Delivers a complete power flow, compliments your signoff power integrity tool

网友:
Please can you share i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can find the info on the website:

In-Design Power Integrity Analysis and Fixing

Thanks for your reply, but I wondered which one is better, redhawk or CADENCE voltus,  As I always use innovus as apr tool.  (Btw,  I found fab offers the basic files for redhawk. )

网友(2025-07-29):
thanks for the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