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中BJT版图连线显示missing connection

楼主(2025-04-04):
各位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bjt的连线已经连上了,但是还是会报missing conection,很简单的两条线,其他各处也检查过了,确定没有连线错误,是nw的问题吗还是其他问题呀,想请教一下 屏幕截图 2025-04-04  屏幕截图 2025-04-04

网友A:
中间BJT的最外圈C端和外围8个BJT的C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BJT的最外圈C端和外围8个BJT的C端短路

谢谢解答,这个没连错的,原理图就是这样设计的,好像是深n阱的问题,在改ing,谢谢你了

网友B:
DRC确认都没有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确认都没有问题了吗?

谢谢解答,已经解决了。DRC没问题的,是n阱或者深n阱那边的问题,好像太近,这个会默认连接在一起?(我推测的,PDK有些地方看不太懂,新手),把BJT分得开一些,别太近就没问题了,而且我这个工艺好像不能接衬底,LVS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