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宽带共源放大器输出端寄生电容问题的求助

楼主(2025-04-04):
我在180nm bcd工艺下搭建了一个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放大器。P1中M0为输入管,M1为电流源负载管,VIN和VB1均由理想电压源提供。P2为直流工作点下两个mos管的各项数据,aF级别的数据我就没有列出来。P3为交流仿真结果,反映的是VIN到VOUT1的频率响应曲线。

按照理论上而言,输出电容Cout=cgd1+cdb0+cgd0*(1-1/Av),这样计算出来实际上是60fF。输出电阻Rout=rout0//rout1,计算出来为493Ω。根据Av=-gm*Rout和f3dB=1/(2*pi*Rout*Cout),可以计算出理论上增益为23dB,-3dB带宽为5.3GHz。现在的问题是仿真得出来的增益是23.2dB,符合理论推导,但是仿真得到的-3dB带宽为1.6GHz,与理论推导相差甚远

而且我在输出端VOUT1处加入电容负载,随着电容负载大小的变化,仿真得到的3dB带宽也会以反比例函数的形式变化,说明主极点来自输出端,推算出此时VOUT1端输出的寄生电容为200+fF,与根据cgd等寄生电容计算出来的60fF相差非常大

恳请各位大佬指导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
首先密勒是一种近似等效,在如此接近特征频率处采用密勒等效误差很大,可以采用零值时间常数去分析一下是不是更接近仿真出来的值

楼主:
是否是因为特征频率的问题,输入管M0的特征频率为38GHz,而我此处的增益带宽积为20GHz了,所以管子不太能够驱动的了?但是我看很多论文里面180工艺下,也可以做到增益带宽积很大,比如说[1] D. Li et al., “Low-Noise Broadband CMOS TIA Based on Multi-Stage Stagger-Tuned Amplifier for High-Speed High-Sensitivity Optical Communi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 Regular Papers, vol. 66, no. 10, pp. 3676–3689, Oct. 2019, doi: 10.1109/TCSI.2019.2916150. 这篇文章中,第一级运放的fT为50GHz,增益带宽积达到了24GHz。三级运放,实现了264GHz的GBW。

网友:
本人菜鸡,不懂就问,你要是细究仿真与理论一致,那么
1、输出阻抗真是ro0//ro1?
2、dc print的C真就是1.6GHz的C?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最后我发现是输入端MOS管自身带的电阻比较大,所以输入端会有一个会影响整体带宽的极点,这个极点和输出端的极点整合到一起就产生了仿真所展示的效果。使用零值时间常数分析,得出的值也近似于仿真结果。从零值时间常数分析的公式中,也可以发现整体的极点和负载电容满足一个平移后的反比例函数关系,也符合原先的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