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異步SAR的问题

楼主(2025-04-04):
各位大佬, 请问異步sar怎么处理亚稳态的出现

如果刚好在高位就出现,有什么量产上的做法吗

网友A:
建议查阅 chi-hang chan 对亚稳态分析的文章

其实异步的比较器亚稳态已经不很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查阅 chi-hang chan 对亚稳态分析的文章

其实异步的比较器亚稳态已经不很严重了 ...

有个问题一直沒想通, 比如还几个bits没比完, 刚好有一bit就让比较器输入趨近0, 全部时间结束了还没比出来, 该怎么理解这情况?还望大佬帮忙突破盲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一直沒想通, 比如还几个bits没比完, 刚好有一bit就让比较器输入趨近0, 全部时间结束了还没比出来 ...

这就是hard decision太长了嘛。改成同步/伪异步、加入时间检测模块、提高latch速度,都可以解决,具体看问题多严重以及能接受什么代价。那篇文章里还是很完备的。

楼主:
自顶,有没人是做过量产产品的?能否解惑一下量产的sar adc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感谢能解惑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