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报错:incorrect number of ports for sim results

楼主(2025-04-05):
各位前辈好,我第一次跑emx仿真变压器,输出结果时报了 “incorrect number of ports for sim results”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呢?恳请各位回答

楼主:
1楼自顶一下

网友A(2025-05-05):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的模型需要的端口数和实际存在的端口数不匹配。比如lz选的模型是dual taps xfmr,那一共需要6个端口,他仿真的时候只给了4个

楼主(2025-08-08):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型需要的端口数和实际存在的端口数不匹配。比如lz选的模型是dual taps xfmr,那一共需要6个端口, ...

您好,请问这个报错是因为仿真过程中cpu内存不够吗?